大侠详解一下刀库

楼主(2014-05-01):
这两天在看钻攻中心的刀库
夹臂式刀库和飞碟式刀库有什么区别呀 哪种好
还有现在所谓的同动刀库

网友:
夹臂式刀库是最传统的刀库形式,价格较为便宜,但夹臂式刀库容量最多只有14把,只能满足一般加工需求。
目前较为常用的是飞碟式刀库,较夹臂式刀库稍贵一些,但飞碟式刀库最大容量可装21把,其余性能与夹臂式刀库近似。
夹臂式刀库和飞碟式刀库所使用的刀具规格为BT30,所能夹持的最大刀具重量为3Kg,无法使用BT40规格,因无法使用较大规格刀具而限制了适用范围。由于主轴规格较小,可实现较高的转速,市场上一般最常规的转速为12000rpm,其它常用的规格为15000rpm和24000rpm。
夹臂式刀库相对比较适用于BT30规格,而同动式刀库更适用于BT40规格

网友(点评):
现在我也在了解中,谢谢这位兄弟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