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端盖对轴承轴向定位,请教

楼主(2014-05-01):
轴承端盖对轴承轴向定位,可是轴承端盖不是还可以轴向移动?????
那么轴端盖怎样固定的?

网友:
轴承端盖不是固定在轴承座上了吗?

网友:
轴承端盖不可以轴向移动的。

网友:
端盖貌似不能轴向移动

网友:
端盖主要就是用来限制轴承轴向移动的

网友:
轴承端盖可以轴向调整,LZ是这意思么?

网友:
轴承端盖不可以轴向移动。主要是限制轴承的轴向移动。

网友:
螺钉把死的,不能轴向移动

网友:
楼主还是上图吧,哪怕是示意图,这样大伙交流方便些。
一图胜千言啊!

网友:
轴承端盖怎么能轴向运动啊

网友(2023-08-25):
问题是轴承端盖挡肩与轴承之间距离如何控制?控制到多少合适?

网友:
盖与座之间加调整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