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白钢比普通白钢强很多?

楼主(2014-05-01):
听朋友说,超硬白钢比普通白钢强很多,我想买来在车床上给20号钢切断。哪位朋友了解,百度说hrc达到68左右,我想知道这种超硬白钢切20号钢切削数度能达到多少,有50米每分钟吗,还有单边切深8mm左右,2.5mm宽手磨切断刀走刀速度可以达到多少f0.2可以吗?

网友A:
我们常用的就是上工的黑皮白钢刀和河冶的白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用的就是上工的黑皮白钢刀和河冶的白钢刀

你走刀一般多少。

网友:
     好的白钢条老贵了,还难找。

网友:
粉末高速钢吧。这个可以和硬质合金相媲美的。参考下硬质合金参数。

网友B:
20左右直径,好点的切断刀一个刃口能干千把个活呢,折算下来一个活花不了几个刀具费的。效率不是高速钢能比的。粉末高速钢做钻头丝锥拉刀滚刀可能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常规的车铣槽什么的就算能干效率和寿命还是差硬质合金不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走刀一般多少。

我们是做不锈钢的。没有做过20钢之类软钢。我估计F75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左右直径,好点的切断刀一个刃口能干千把个活呢,折算下来一个活花不了几个刀具费的。效率不是高速钢能比 ...

我也考虑过不过普通国产刀片切20号钢易磨损,进口成本高,还有国产便宜刀杆没有钢性进口太贵,刀片蹦了连刀杆也没有了,听朋友说用超硬白钢自动车床上切20左右直径能用一天。感觉不可思议特来打听。要是使用效果好我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做不锈钢的。没有做过20钢之类软钢。我估计F75应该能行

你的f75时候多少直径材料多少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f75时候多少直径材料多少转速

我的实践告诉你,如果量大,还是机夹刀。虽然贵点,但是效率高。每天多加工的产品也足够刀贵的那点钱。如果量小就是用河冶的超硬白钢刀。
白钢刀要磨,是硬伤。而且现在人工这么贵。磨刀好的大师傅不好找。你算上大师傅的工资,你就明白,手磨刀的成本不比机夹刀的成本低多少。特别是数控车,一个师傅调试7台数控车,用手磨刀肯定要亏钱的。

楼主:
RE: 超硬白钢刀

引用 网友A:
我的实践告诉你,如果量大,还是机夹刀。虽然贵点,但是效率高。每天多加工的产品也足够刀贵的那点钱。如 ...

有什么不错的刀片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不错的刀片推荐吗。

我们一直用克洛依的切断刀。23一片含税。自己淘宝搜下。切槽和有孔的用双头的,切断实心的用单头的。效率比白钢高很多。我是数控车,车小阀杆,不锈钢。一个人调试8台,用白钢刀片累死我呢。再加500的工资我也不干呀

网友C:
F0.2呐,我就知道当年伊斯卡的刀具工程师给我们推荐的F是0.05~0.07,也不知道伊斯卡的刀片算什么档次的?当年公司用三特维克,肯纳,伊斯卡和瓦尔特这几个牌子,就知道三特和肯纳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0.2呐,我就知道当年伊斯卡的刀具工程师给我们推荐的F是0.05~0.07,也不知道伊斯卡的刀片算什么档次的?当年公 ...

嗯在仪表车床上手磨切断,根据我观察铁屑厚度,感觉0。2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