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配管大小问题

楼主(2014-05-01):
一般设计的气压都是5kgf吧!假如我一台设备很多汽缸.假设20以内的汽缸.配1分接头.或是m5接头.最大也是接6的管吧!总共10个这样的汽缸.那总管直径一般选多大.这个直径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A:
气压不带这么说的,正确来说单位是帕斯卡,一般工厂用的都是0.3~0.8Mpa之间,另外气管直径也有很多规格的,我们工厂用的貌似是6mm就足够了。

网友:
先算出各单个耗气量,再加总后给一安全系数去选定某一管径,再依据这管径与气源之间的长度、弯角数等去计算管道压降损失,总结后最终就可以决定管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不带这么说的,正确来说单位是帕斯卡,一般工厂用的都是0.3~0.8Mpa之间,另外气管直径也有很多规格的, ...

恩。。正确单位是这个。。但是台湾企业都是用Kgf。。1MP=10Kgf。。所以也习惯说公斤力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