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选材及处理,请教

楼主(2014-05-01):
厂里现在需要做一批工装,主要是钎焊设备上面用的,工装需要高温烤且不能生锈,工装表面温度应该有500-600度左右。我看到有些厂的工装表面黑呼呼的,经过高温烤长期使用后黑色层仍不被破坏。

本来想用316不锈钢或310s不锈钢,但是产品报价太高,哪些材料价格便宜,经过高温烤后变形少,表面经过哪些简单处理就能防锈。另外,工装表面黑乎乎的那层是发黑所得还是通过其他方法所得,发黑的所产生的发黑层能耐高温吗?

希望有知道的大侠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钢件经过发黑处理,具体材料就不是很清楚

网友:
顶一人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钢件经过发黑处理,具体材料就不是很清楚

额,我也估计是钢件发黑,但是现在的发黑都是用化学药品发黑,传统的发黑是用火加热工件到一定温度油淬,不知道那种工艺发黑出来的效果好些,表面的发黑层耐不耐高温容不容易脱落。

网友(点评):
发黑是使零件表面发生氧化,生成一层氧化物,不是喷漆,不会脱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我也估计是钢件发黑,但是现在的发黑都是用化学药品发黑,传统的发黑是用火加热工件到一定温度油淬, ...

额,谢谢大侠的回复。同时想问下大侠哪种材料发黑效果好,如果用45#发黑的话,发黑层厚度大概有多少,发黑前需不需要热处理,长期在500°左右的温度烘烤下变形大不大。

网友:
发黑层一般不会很厚,几个微米左右,一般用于钢件,铸件有时也会用到,处理后表面氧化膜只要成份为四氧化三铁,有分一次发黑和二次发黑。

网友:
你可参考热锻模具用钢!

网友(2014-12-02):
发黑处理,主要是防止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