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加工工艺,估算大概加工时间

楼主(2014-05-01):
材料:CU3604非标,材料直径24.2,如图,现在我是分两步加工。

一,加工车制工序和铣侧面的圆弧槽。

二,用内夹夹持,加工车制端面和钻孔。算下来两次加工 一共要用135秒,老板觉得有点慢,请问有没更好加工方法。或者第二道工序不占数控机台用桌面车床加工也好,求指教。(现有机器,一台数控有铡铣,一台有端铣,几台桌面车床)

网友:
实心料正反面135秒全干完已经非常不错了,别整到最后150秒都干不完。

网友A:
好像胚料要浇出来的吧,这玩意批量不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胚料要浇出来的吧,这玩意批量不会小

不太多,每月万把个,实心铜棒车出来的

网友:
侧面的圆弧槽没多大要求的话,素材可锻造,后面加工时间就小些

网友:
内孔部份可以定制成型刀具一次钻加工成型,这样可以省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