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编程,主轴转速如何确定?

楼主(2014-05-02):
各位高手,数控车床编程主轴转速应该如何确定?应考虑哪些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一般工件的切削速度确定了,机床的转速也就决定了。
还有就是机床主轴允许最高转速的70%-80%左右,不过现在有很多数控车床都直接打到最高转速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对吗?

网友:
查一下金属切削手册

网友:
刀,材料,冷却方式,机床刚性,加工后粗糙度。影响方面很多。这么说吧,写本书都可以。

网友:
线速度,吃刀量,加工环境

网友:
床子 道具 毛坯 精度

网友:
很多原因!

网友:
刀的切削参数,还有材料,机床性能。我觉得比较重要

网友:
先学学3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