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反扣螺纹,请教

楼主(2014-05-02):
最近接到了一个活需要车内外反螺纹,以前没干过,网上查了下说和车普通螺纹一样,就是起刀点调换了一下,主轴还是正转,还有就是主轴反转,然后进刀方式和车普通螺纹一样,Z+到Z-,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两种方式哪种效果比较好,还有就是看到有的螺纹刀说左旋右旋是什么意思,进刀方式吗?

网友:
左旋右旋是刀具的螺旋升角,也就是说与正扣的相反

网友:
你就放心的车,没什么问题!车削时,正转,走刀方向向尾座走即可

网友:
反螺纹=左旋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很简单的,就是把起点换一下就行了,,,其他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