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加工一个零件工装?

楼主(2014-05-02):
45钢,12的内孔稍微光净一点,其他无所谓,撤出来就行。6毫米的直径孔直接钻头打就行

网友:
量是多少,效率要求多少

坐等高手

网友:
一件还用做工装吗

楼主:
这是我用的工装呢,换有个线切割的也需要做,谁有空打个零工

网友:
路过,没看懂,顺便门问一下剖切线是不是没有画?

网友:
图纸发来,我可以做出来,但是价钱不会太低哦,只有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