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4-05-02):
材料为45号钢,其余粗糙度为1.6

网友A:
粗超度这么高干什么?

网友:
按照图纸来就行咯

网友B:
用顶尖顶着加工,切断刀中间开槽,然后用左右偏刀车削中间部分

网友:
是上拉伸试验吗?
45#不应该啊!给学生实验吗?我看过一个车工干,他干不锈钢和钛合金的,不能用切刀,你明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顶尖顶着加工,切断刀中间开槽,然后用左右偏刀车削中间部分

削完能达到0.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超度这么高干什么?

拉伸实验,认可评审材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上拉伸试验吗?
45#不应该啊!给学生实验吗?我看过一个车工干,他干不锈钢和钛合金的,不能用切刀,你明 ...

我不太明白,兄弟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明白,兄弟能否详细说说。

手法必须熟练,先车螺纹,然后上尖刀车中间,上小刀,顶尖轻点,翻个垫铜皮卡螺纹车余头,里边还有很多细节说不过来,干的时候全看车工的素养,干精活的素养!本人相对保守本不想说,给加点分吧

网友:
中间粗糙度要是大批量的话可以修成型砂轮磨

网友:
批量大的话,选择锻件,退火,上车床平端面,打中心孔粗加工,把螺纹加工出来,修成型砂轮,上磨床磨中间部份

网友:
用14楼的方法是可行的。
不过我建议用车的。
先打一个中心孔加平面,调头中心孔平面加一头外螺纹。在调头车中间和螺纹,一把手磨开槽刀一把成型螺纹刀就搞定了,0.8没有问题的。注:夹头不建议用园的夹头,把夹头车成螺纹型的,主轴底数手拿材料转到底在顶针夹紧加工。这样可以保证螺纹不变样,这样比加铜好多了。

网友:
其实还有个更简单更方便的方法就是带顶针的仪表车床加工中间。
不知道杂车的话问问车工普车车圆弧是咱车出来的就知道了。
估计这个方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超度这么高干什么?

估计是用来做拉力试验的,就要求这么高的光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削完能达到0.8吗?

看材料而定,45号分冷拉和热拉

网友:
粗糙度与你产品的硬度是息息相关的,如果需要淬火的话就热处理后磨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拉力试棒用的,用普车车就行了,中间的Ra0.8用砂纸磨光即可,那粗糙度用来保证拉力试验时,材料不会由于加工面毛糙而拉裂,引起测量数值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