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长70套加工,怎样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4-05-02):
内孔12.2公差0.02,外径较复杂。要求同轴度0.02.大批加工。求指导内胀心轴结构和使用注意事项。
不会上图,见谅

网友:
做内抽心弹簧夹头就可以了。夹头最少要AA级别的精度,机床法兰跳动5微以下,最好是3微内。夹的力要控制好,避免内孔外圆别撑变形了。夹头每做一个要吹干净切屑。金刚石刀做,气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