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用的绝缘材料用什么刀加工最好?求助

楼主(2014-05-02):
电力用的绝缘材料用什么刀加工最好,硬质合金很容易磨损,比普通钢件还要损刀

网友A:
用白钢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钢刀试试

是长160,内径200的注塑件,镗孔,应该不行吧

楼主:
钻头根本打不动,转速110,一上去就像被研磨了一样

网友B:
做绝缘材料是有绝招的    我加工过内外螺纹  外圆 内孔 等
白钢刀磨损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绝缘材料是有绝招的    我加工过内外螺纹  外圆 内孔 等
白钢刀磨损太快

请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金刚石刀也加工不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