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环氧树脂怎样填充到电解磨床主轴内?有何技巧?

楼主(2014-05-02):
如图所示,为天津机床厂生产的D2716型 立轴矩台电解平面磨床,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中间的环氧树脂已蜂窝化,起不到应有的绝缘效果,现想把中间的轴承套 连同环氧树脂车去,另行加工一个套,用环氧树脂填充。想请教有经验的师傅,怎样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填充,并使其均匀?
需不需要做工装固定?
有的意见是现在轴承套外面涂上环氧树脂,后直接塞入磨头壳体,是否可行?

网友:
看图说话:
注射
利用件号引线8,9之间的黄油枪口,把里面的油嘴流道改成往需注胶的位置;注射时把磨头顺时针旋转90°,胶由下往上升,这样可充实,如果能加上旋转磨头体效果应该更好;再就是固化剂的选择。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复,此法不失为一个办法,这两个孔是注黄油用的,估计也不好改道。若是连同将环氧树脂外的套也一起抽出来,是否会容易一些呢?

网友A:
为什么不好改呢?按油嘴零件做一个,直孔不通侧面通不就结了,固化前取出工艺油嘴。拆出套是与否这是现场的问题。
注胶时应该有离心撑吧。那个东西我们这叫离心撑,就是铸造时把内外模隔开的那个东西。

网友(点评):
哦!最好不用把套取出,考虑环氧树脂固化时的收缩影响套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好改呢?按油嘴零件做一个,直孔不通侧面通不就结了,固化前取出工艺油嘴。拆出套是与否这是现场的 ...

好的,明天去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