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个关于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4-05-02):
我标注总长的时候为什么不捕捉2个园的端点,只能捕捉到2个圆的圆心!!!

楼主:
是不是要在那里设置一下啊?求教!!!

网友A:
你好,标总长的时候不应该在圆弧上标,可以在它的投影视图上标注。或者,你可以标注圆弧的半径,接着标注两圆弧的中心距。

网友B:
最下面设置有问题,没设置端点

网友:
我记得好像要按住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设置有问题,没设置端点

请问在哪里改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标总长的时候不应该在圆弧上标,可以在它的投影视图上标注。或者,你可以标注圆弧的半径,接着标注两 ...

额,直接标总长看的明白点。

楼主:
按住SHIFT可以谢谢大侠了!!!

网友:
标的时候按shift或者标完了在引线里选择你想标的方式。

网友(2014-06-14):
标完了在引线里选择

网友:
六楼正解,也可以标出后,再点击尺寸,点标注的点拖动

网友:
六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