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毫米厚XAR450钢板打18毫米直径通孔,用什么钻头打孔经济

楼主(2014-05-02):
10毫米厚XAR450钢板打18-28毫米数种直径的通孔用什么钻头打孔经济呢?
设备条件机床摇臂钻床,钢板几百块,形状各不相同,面积通常0.N平米大小,所以无法上一般个头的立式加工中心与铣床,水切割与激光切割。估计也不适合使用U钻,因为U钻无钻尖,所以对主轴精度要求较高,一般摇臂钻床主轴跳动,刚度,还有摇臂架刚性使然,难以发挥U钻的暴力钻孔能力,况且U钻无钻心所以也无法通过移动摇臂钻的主轴依钻尖对应样冲点,只能使用外刃圆周线找位置比较费事,虽然孔位置精度低,但也不容易保证孔位置偏差小于1/5孔径。孔质量也无要求,打穿无毛刺即可。需要打孔的数量总数在万把个,要求成本5元以内一个孔。此材料还是非常难切削的,屈服强度1200Mpa,抗拉强度1350Mpa,硬度HB450。

网友:
网上好像有种霸王钻,硬质合金的。。。。。。专门打硬材料,具体没有使用过

网友(点评):
我也想到了霸王钻头,不知道一个钻头200个孔能完成吗,低于100个的寿命就很难达到成本预算,整体合金钻头几百元一根也没打几个孔就磨损又要重新磨了。

网友:
山特维克的

网友(点评):
我也考虑过山特维克的镶合金钻头,以前见到市场里同行用感应加热器拆掉很多这种麻花钻。

网友A:
谁说U钻无钻尖看看这个,功能强大而且同等尺寸比住友的还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U钻无钻尖看看这个,功能强大而且同等尺寸比住友的还便宜哦!

你是看到的实物还是照片,这种中心插小钻头的U钻我拿到过实物了,只是我还没有想到这个,现在提醒了我。但是它还是比较有局限,因为此类钻头最小尺寸可能超过18毫米,那就不能解决最小也是最多的孔德加工问题。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伊斯卡的那种整颗头部旋接的钻头,要不就是焊接式钻头,山特维克的钎焊钻头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还是材料问题,XAR450还是比较难承受的。

网友(点评):
NIKKEN这款钻头最小到16mm,整体钻尖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用这个:B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