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力学的用处现在还大吗?

楼主(2014-05-02):
对于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等等貌似计算后,也不是很精确,我猜想能不能用量子力学计算机械问题呢。

网友:
1923年,尼尔斯·玻尔提出了对应原理,认为量子数(尤其是粒子数)高到一定的极限后的量子系统,可以很精确地被经典理论描述。这个原理的背景是,事实上,许多宏观系统,可以非常精确地被经典理论(如经典力学和电磁学)来描写。因此一般认为在非常“大”的系统中,量子力学的特性,会逐渐与经典物理的特性相近似,两者并不相抵触。[4]:27

因此,对应原理是建立一个有效的量子力学模型的重要辅助工具。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是非常广泛的,它仅要求状态空间是希尔伯特空间,其可观察量是线性的算符。但是,它并没有规定在实际情况下,应该选择哪一种希尔伯特空间、哪些算符。因此,在实际情况下,必须选择相应的希尔伯特空间和算符来描写一个特定的量子系统。而对应原理则是做出这个选择的一个重要辅助工具。这个原理要求量子力学所做出的预言,在越来越大的系统中,逐渐近似经典理论的预言。这个大系统的极限,被称为“经典极限”或者“对应极限”。因此可以使用启发法的手段,来建立一个量子力学的模型,而这个模型的极限,就是相应的经典物理学的模型。[23]:3f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F%E5%AD%90%E5%8A%9B%E5%AD%A6
有问题问维基。人不能靠想过日子。

网友:
总的来说,遵循一条规则。在你无法推翻现有数学模型的情况下,不要尝试用所谓的新理论代替老理论。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解答,我先看看,一口气写这么多,佩服

网友(点评):
...明显是抄送

网友(点评):
哈哈,是的,开始没注意

网友:
看不懂。这是科学家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