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划线工装,什么材料比较轻适合

楼主(2014-05-02):
本人有一批5000mm长左右的铁板要求钻孔,数量很多。

于是我想做一个5000mm*100mm左右的划线工装,工装上面有10多个ф15的孔在一排。

孔距之间有公差+0.1~-0.1,但是又考虑5000mm的板子长度太长,两个人抬起来会发生变形,划线的时候如果不平,孔距有不能保证。太厚了又会很重,不便于划线。

所以想请问下,群里的高人,什么材料比较轻,适合做划线工装,或者这种工装应该要怎么样做才能达到快速划线的目的。

网友:
孔距允许误差正负0.1是不能用划线保证的。
工件长5米,孔距误差正负0.1。这个误差如果不是指几组间距足够小孔之间,而是如楼主叙述“10多个ф15的孔在一排”,误差是相邻孔之间误差和尺寸链的要求,这个精度匪夷所思,设计者是神人,图纸是张神图。
这10几个直径15毫米的孔是用来做什么的?楼主应当找设计者问问清楚,然后再考虑工装。
另外问一问,工装使用后,你准备用什么手段检验?

网友(点评):
Oh,ye!我刚刚考虑做钻模了,根本没往划线合计,看老师傅地回复我笑了,因为我刚才居然没发现这个问题,哎呀,线里线外半个米毛啦!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孔距的误差为正负0.5,划模误差越小,钻孔出来误差就越小。我们准备做成类似一节一节的划模,使用时在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网友:
真有这个公差要求的话,划线工装难以保证。不知道你这孔是用来做什么的?必须保证这个公差吗?

网友A:
楼主这么晚发帖,想必为这事很心急。最好知道孔的作用,通常我们公司的钳工,会把模子分成几块薄板,然后套上模子点孔。

网友:
我们钻孔孔距间一般正负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晚发帖,想必为这事很心急。最好知道孔的作用,通常我们公司的钳工,会把模子分成几块薄板,然后套 ...

谢谢指教。我们设计也是加工成几块薄板,用固定尺寸的板子进行连接。达到图纸公差要求,但是实际划线钻孔出来在正负0.5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