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主轴,小女在德国学习,虚心求教

楼主(2014-05-03):
小白又来求助。。关于毕业设计关于主轴冷却,查了好多资料,奈何愚钝,没有搞明白。。。

特整理几个问题,虚心请教前辈帮助,先上原理图:

图示为 高速主轴的中间一段,目的是为了冷却

问题1,查到heating cartridges 叫 加热管或电热管、电热芯,作用是加热,现在放在主轴侧面是什么作用呢??防止温度过低,
            轴承 过紧??? 怎么安装进去呢?是直接钻孔,压力压进去?购买这种管要看的参数就是功率,如果是加热用的,这个功率是是与转速有关的,还是与材料相关?
            这是从淘宝找来的实物图
              在一些机器上也有这个电热管,下图3,红色的不规则排列的就是 电热管,作用是什么呢?安装要注意什么呢?

问题2,原理图中黄色的老师说是传热片,长这个样子

             但是查了好多地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类似的查到叫做  翅片管?但是翅片管都是像轴瓦一样紧套在轴上的,而这个没有紧套在轴上,这个翅片管和轴之间 有电热管。问题是这个叫翅片管的 是靠外壳固定住的么?他的参数怎么选择呢?

问题3, 原理图上方密封线  的顶端就是个小端盖么?密封的是冷却水么?

楼主脑子想象不出 这个实体究竟该长什么样子。。。外壳长什么样子。。。

楼主自知学艺不精,问题很小白,但是楼主努力的在学习
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有批评也虚心接受,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熟女妈妈,你女儿留学德国好大了吧! 这种问题可以找孩子的爸一起讨论。

网友:
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点评):
真是深不可测啊,我鞭长莫及啊!

网友:
你能不能把图片整大点

网友:
实在太高端,根本看不懂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坏了就直接换。

网友A:
可以找卖主轴的,了解别人的产品,他们都很乐意为你解答的,金属加工设备展有很多家卖主轴的,可以搜搜。

网友B:
你这系统中有加热又有冷确,作用应该是恒温。      发热管与孔之间要有0.05-0.1MM的间隙,适应热胀冷缩和方便拆装,装配时要涂上不干导热硅胶。功率的选择和你要求的加热快慢和被加热体的大小有关,一般300-500W每根,要大功率就配置多根加热。

网友:
国外求学不容易!

网友C:
机械运转就会发热,所以只需要冷却,冷却不一定非得水,既然你在德国,你应该知道,德国大多数采用的是气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卖主轴的,了解别人的产品,他们都很乐意为你解答的,金属加工设备展有很多家卖主轴的,可以搜搜。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系统中有加热又有冷确,作用应该是恒温。      发热管与孔之间要有0.05-0.1MM的间隙,适应热胀冷缩和方 ...

谢谢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运转就会发热,所以只需要冷却,冷却不一定非得水,既然你在德国,你应该知道,德国大多数采用的是气冷 ...

可是。。。设计的要求 就是水冷,而且带加热管,带散热管,所以一直没弄明白哦,也没查到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2014-06-02):
你的导师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系统中有加热又有冷确,作用应该是恒温。      发热管与孔之间要有0.05-0.1MM的间隙,适应热胀冷缩和方 ...

看法一样洋人就是怒拍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

猜想它的工作原理,开始工作时给它加热到装配时的温度保证合理间隙,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当主轴工作时温度升高水泵开使工作,根据温度的高低控制给水的流量来保持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