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怎么做化力

楼主(2014-05-03):
我有一套模具在做的时候力太大了,橡胶调紧会把冲床顶死。这套模具是冲包拉,剪完片在拉深,42的剪囗拉成直径25高14的圆柱型,在18吨的冲床做。要把下面的橡胶放松才能做,能不能设计化力

网友A:
这明明是冲床吨位不够,如果减掉,弹力又有问题,也只能换黄色弹簧试试了。

网友:
换冲床试试

网友(点评):
换 J21-160KN 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明是冲床吨位不够,如果减掉,弹力又有问题,也只能换黄色弹簧试试了。

18吨的冲床做剪包拉深,027的201,剪口42mm拉14mm深,这样冲床会不够力吗?我试过用那种扁的 蓝色的弹簧力不够会皱!

网友:
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冲剪力计算公式:F=S*L*440/1000、、、、、、、、、、按这个公式除0.7,再加弹簧力。才得到拉深所用吨位。弹簧按颜色压缩力分为:黄蓝红绿茶。黄色力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