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扭矩倍增器。

楼主(2014-05-03):
需要最大扭矩10000NM,使用频率一年就100次左右。请问便宜一点的,那个厂家的比较好?请网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扭矩倍增器?
好像就是减速机?

网友(点评):
就是减速机。比较特殊的体验的一种。

网友(点评):
特殊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倍增器?
好像就是减速机?

减速机是扭矩倍增的一种,还有其他形式的吧

网友:
期待大神回答。。。

网友:
应该是手动的那种吧

网友:
要想扭矩,就必须牺牲速度,想要速度,就必须牺牲扭矩。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