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时铁丝绕在刀上缠住工件这么一拉,工件表面就花了

楼主(2014-05-03):
精加工时铁丝绕在刀上缠住工件这么一拉,工件表面就花了,304和45钢都差不多。

这样的情况你们一般这么处理,批量件,人工拉太麻烦了。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是帮别人问吧!那叫铁屑,是机夹刀具吧,换R小的,刃倾角大的,无法更换,改变转速和进给试试!

网友:
余量0.05

网友(点评):
刀片就是让你们这样弄废的。

网友(点评):
大师 点评错了吧,不锈钢精车余量0.05有何错?

网友(点评):
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人用不锈钢硬化层来跟我说事,呵呵

网友A:
最后精加工时余量留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精加工时余量留少点

0.1的余量够小了。

网友:
加快走刀降低转速试下。

网友:
本人认为可以引用负导棱,可以使切屑自己断开而不缠绕,更改一下刀具角度使切屑往待加工表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