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安装问题??

楼主(2014-05-03):
在竖直方向上安装滚珠丝杠,该采用哪种安装方式,是采用一端固定一端自由还是两端都固定,求解答?

网友A:
我一般都采用两端都固定,用的是调心球轴承。当然了,这样的结构都需要导向装置的。

网友(点评):
热伸长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点评):
热伸长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B:
可以从百度文库:“影响滚珠丝杠副热伸长的因素及解决对策”一文中查找答案。

网友C:
参照下拉力机安装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照下拉力机安装的原理!

谢谢,好的,这就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百度文库:“影响滚珠丝杠副热伸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采用两端都固定,用的是调心球轴承。当然了,这样的结构都需要导向装置的。

谢谢,我这有导向结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