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圆孔9.5的中心冲一个四方孔,用什么材料做冲头?

楼主(2014-05-03):
材料是不锈钢304。外径23MM,内孔9.5MM,深度37MM,材料总长66MM。要各位大侠帮忙解决的问题是:要在圆孔9.5的中心冲一个四方孔。(四方孔的尺寸是8X8深度33MM)请教各位大侠:要用什么材料做冲头?我已经换了好多材料都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行呢?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的T8 、T10不行?你说的不行指具体指什么呢?冲不动还是冲头会断?

网友B:
觉得材料尺寸偏厚哦。33毫米厚度,那么小尺寸的冲头,感觉好像有问题哦。直接冷冲不锈钢这么厚的材料这么小的冲头少见。工艺安排有问题吧?(除非中间先钻直径8毫米的孔,然后靠凸模清角看行不。)

网友:
CR12

网友(点评):
就这材料能搞几次?

网友:
用冲可以的吗?貌似不行吧

网友:
此工件有无空刀槽?实际加工量(单边)0.906mm,如有可用插床

网友:
怎么也不合适啊,这么细的冲头,又33深,而且你说的应该是盲孔吗

楼主:
是盲孔,先用9.5钻头钻37深度,再用冲头(冲,或者用液压机压)。产生的问题是:要么冲头断了,钝了,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材料尺寸偏厚哦。33毫米厚度,那么小尺寸的冲头,感觉好像有问题哦。直接冷冲不锈钢这么厚的材料这么小 ...

本来就是先钻9.5的孔,再用8X8的冲头来压,现在问题是冲头压或者冲,都不行。都会产生冲头钝了,崩了,或者直接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T8 、T10不行?你说的不行指具体指什么呢?冲不动还是冲头会断?

冲头要么断了,崩了一小块,要么就钝了。冲的难度系数要高,我现在都是在液压机上压的,但是冲头还是会崩

网友:
如果可以在盲孔底部有拉一一道槽,插床应该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T8 、T10不行?你说的不行指具体指什么呢?冲不动还是冲头会断?

是盲孔,先用9.5钻头钻37深度,再用冲头(冲,或者用液压机压)。产生的问题是:要么冲头断了,钝了,崩了!

网友:
见过一个视频 用个专用钻头做这个的。。。四方 六方都有,可是搜搜

网友:
冲不锈钢的话最好用钨钢冲头,最起码也要高速钢冲头

网友:
有点难,我也有差不多零件,并且有退刀槽的。插的话效益太低,冲压结果试不成功。

网友:
盲孔这么深估计不好冲,直接铸造好一点

网友:
用合金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