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常见故障诊断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4-05-03):
数控机床常见故障诊断及排除方法
不同的数控系统虽然在结构和性能上有所区别,但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在故障诊断上有它的共性。
1、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原则 在故障诊断时应掌握以下原则:
(1)先外部后内部   数控机床是集机械、液压、电气和光学为一体的机床,故其故障的发生也会由这四者综合反映出来。维修人员应先由外向内逐一进行排查。尽量避免随意地启封、拆卸机床,否则会扩大故障,使机床大伤元气,丧失精度,降低性能。
(2)先机械后电气   一般来说,机械故障较易发觉,而数控系统故障的诊断则难度较大些。在故障检修之前,首先注意排除机械性的故障,往往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先静后动   先在机床断电的静止状态,通过了解、观察测试、分析确认为非破坏性故障后,方可给机床通电。在运行工况下,进行动态的观察、检验和测试,查找故障。而对破坏性故障,必须先排除危险后,方可通电。
(4)先简单后复杂   当出现多种故障互相交织掩盖,一时无从下手时,应先解决容易的问题,后解决难度较大的问题。往往简单问题解决后,难度大的问题也可能变得容易。 2、数控机床的故障诊断技术
    数控系统是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要想迅速而正确的查明原因并确定其故障的部位,要借助于诊断技术。随着微处理器的不断发展。诊断技术也由简单的诊断朝着多功能的高级诊断或智能化方向发展。诊断能力的强弱也是评价CNC数控系统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目前所使用的各种CNC系统的诊断技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启动诊断
启动诊断是指CNC系统每次从通电开始,系统内部诊断程序就自动执行诊断。诊断的内容为系统中最关键的硬件和系统控制软件,如CPU、存储器、I/O等单元模块,以及MDI/CRT单元、纸带阅读机、软盘单元等装置或外部设备。只有当全部项目都确认正确无误之后,整个系统才能进入正常运行的准备状态。否则,将在CRT画面或发光二极管用报警方式指示故障信息。此时启动诊断过程不能结束,系统无法投入运行。
2. 在线诊断
在线诊断是指通过CNC系统的内装程序,在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对CNC系统本身及CNC装置相连的各个伺服单元、伺服电机、主轴伺服单元和主轴电动机以及外部设备等进行自动诊断、检查。只要系统不停电,在线诊断就不会停止。
在线诊断一般包括自诊断功能的状态显示有上千条,常以二进制的0、1来显示其状态。对正逻辑来说,0表示断开状态,1表示接通状态,借助状态显示可以判断出故障发生的部位。常用的有接口状态和内部状态显示,如利用I/O接口状态显示,再结合PLC梯形图和强电控制线路图,用推理法和排除法即可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真正位置。故障信息大都以报警号形式出现。一般可分为以下几大类:①过热报警类;②系统报警类;③存储报警类;④编程/设定类;⑤伺服类;⑥行程开关报警类;⑦印刷线路板间的连接故障类。
3.离线诊断,离线诊断是指数控系统出现故障后,数控系统制造厂家或专业维修中心,利用专用的诊断软件和测试装置进行停机(或脱机)检查。力求把故障定位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如缩小到某个功能模块、某部分电路,甚至某个芯片或元件,这种故障定位,更为精确。
4. 现代诊断技术
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IC和微机性能/价格比的提高,近年来国外己将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成功地引用到诊断领域。

网友:
先前对那个进行了评论 感觉您这个是华而不实啊,没有内在的东西

网友:
好贴,有具体事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你好霸气啊

网友:
师傅,你牛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