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水瓶装的,怎么整理出料,朋友们帮忙啊!

楼主(2014-05-03):
客户给了个图片里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藿香正气水瓶装,这是个塑料瓶,他的来料是乱的,让我们给他整理成一排,因为速度要求比较高要一分钟出400瓶以上,一下子想不出好法子啊,振动盘能做到这样的速度吗?

网友:
用离心漏斗可能行。

网友(点评):
还要加上整列装置

网友(点评):
问题是上面的十字架小,下面的大啊,这个整理装置想不出。不知道怎么更成一排出来

网友A:
要是我的话,
1) 首先就不考虑“振动盘”了,太贵了!!!
2)用叉车直接倒进大料斗,用皮带提升机从料斗底部开始向上斜着捞----这样,首先已经把这些全部理成Y向了吧,这个没多少钱吧(不锈钢料斗,呆瓜版的皮带提升,也就1、2000块钱?)。
3)然后,用挡板或用电眼或用接近开关什么的,看见大屁股的就踢出去,十字架就不能乱踢了,上帝会生气的。
4)踢出去的,用U型槽转一下方向,再送回到队伍里加塞。

一套就差不多够用了,成本自己算吧。别把钱都让搞振动盘的挣去了吧,多留给自己。

网友(点评):
谢谢老兄的详解,但是这个皮带输送提升机,提料的速度应该快不起来,而且怎么接过来理成一排出来呢,还是想不出来。

网友(点评):
不错,振动盘声音大,效率也不高。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有用。强

网友:
同意楼上。
这是典型的大小头问题,一般不用振动盘。

网友:
看贴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点评):
回帖说点正事,那美德就更上一层楼了。否则,你的美德只能变成爬楼梯的台阶,少你一个,别的台阶高点就行。

网友:
有一种理瓶机应该很实用

网友:
前段时间去重庆机床展的时候看到一个专门生产这种整理设备的

网友:
三楼说的很详细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热心帮忙。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弄明白,望朋友位再接下力,谢谢。

网友B:
做个斜面的大漏斗,这个瓶子塑料的很轻而且重心偏向一侧,这样瓶子滚到斜面底部的时候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漏斗下面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传送带接着就是,输送过程中设计一个筛选剔除装置(参考上面有一位老师说的传感器),这样基本能满足速度和排列需要,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探讨一下18953163378(技术)

网友(点评):
我的原先设想也差不多是这样,但是这种速度不行啊。我等会传上图上来

网友:
输送带上振动整列,自动往重心一边偏向,自动分成两列,然后合并。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种好思路,我再想想。

楼主:
根据朋友们的思路,初步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这种方式我找了下网上的视频,他们的速度多很慢,出瓶的速度不会超过200瓶/分钟。

网友:
3楼的兄弟很给力,楼主你做好之后记得传上来分享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斜面的大漏斗,这个瓶子塑料的很轻而且重心偏向一侧,这样瓶子滚到斜面底部的时候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漏 ...

漏斗里面分出来几个料道可以做成3工位或者4工位的,速度应该能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朋友们的思路,初步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这种方式我找了下网上的视频,他们的速度多很慢,出瓶的速度不会 ...

原本是水平倾斜放置还是竖直倾斜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做一个料斗,底面开大量喇叭孔,直径略大于瓶子外径。
料斗进行振动下料,如果瓶子处于直立状态,就会顺着孔落下。
孔下部安装输送带,两侧有挡板,如果瓶子大头朝下,该瓶子就会立住,瓶子如果十字架朝下,就会倒下,输送带将这列瓶子输送出去,安装一个传感器检测,用气缸将倒下的瓶子推出去。剩余的瓶子再进行整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
1) 首先就不考虑“振动盘”了,太贵了!!!
2)用叉车直接倒进大料斗,用皮带提升机从料斗 ...

第三步不用电子设备也可以。

网友(点评):
楼主的瓶子这样子的,加上1秒钟6.66666。。。。。个,用这个机构,不怕堵或供料速度不均匀?不怕十字架撞断?

网友(点评):
这个定向机构太妙。

网友:
ricky,你看这样:做个分流,分12道,12个这个同时来分,那个杠杆的接触端做成橡胶的。藿香正气的水瓶子我小时候拿来玩水枪的,瓶子质量可靠的很。

网友:
有些工件,别太迷信振动盘。

振动盘的一大缺点:螺旋漂移失败掉下来的,还得从头找头尾。
有些产品,还不如慢慢收拾,把精力放到反向的怎么一次性处理成正向,并插入到正确的队伍中。

省电,省时间,省钱!!

网友C:
就是速度1秒7个比较快  要不用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东西 质量太轻,需要多路同时进行才好。

网友:
用一个输送带模拟震盘,输送带做成倾斜的,这样排除倒的瓶子,只剩下立着的,暂时只能想到这里~~嘿嘿,不过这个上料可不能全部都倒在输送带上,也是用提升机的方式,用一个大漏斗,提升机依次连续的将产品放入输送带上    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速度1秒7个比较快  要不用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

问下。
1、如何区别开站着的
2、如何保证掉下来的不倾斜
3、这个掉下来,怎么处理?如何区分正反?

网友:
附上图纸,希望对楼主有帮助,还望广大高手提出不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