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的润滑用哪种润滑油好啊?二硫化钼可以么?

楼主(2014-05-03):
又到春季保养了,电机轴承的润滑用哪种润滑油好啊?二硫化钼可以么?

网友:
你们电机用油润滑?
按说明书来吧。

网友:
用润滑脂吧
电机转速,温度,载荷,综合看看。

网友:
我有一款多功能的防锈除湿润滑剂。叫Q20  你可以百度一下   我Q1534019679

LIAOYAO -1 广告

网友:
大车做保轮用二硫化钼,它的润滑效果不错,但是高温高转速会变稀的,不好

网友(2014-06-04):
电机轴承的润滑要看他的转速,扭矩,高压电机还是低压电机,润滑一般都是润滑里面的轴承,高转速建议用润滑油,低转速的可以用润滑脂

网友(2016-05-18):
我们这里的低压电机都是用的美孚 埃索优力达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