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面板厚度问题,如果你用有限元软件ansys

楼主(2014-05-03):
原帖地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197&extra=page%3D1
假设 模型1m*1m*T2的面板, 在中心区域r=0.0025m(面积s=20mm2) 范围内受到200Kg的压力)(P=9.987*107Pa)
四边的约束条件dx=0 dy=0 dz=0
我们需要了解到这一个薄板弯曲问题。
何为薄板?板的厚度t远小于中面最小尺寸;1m〉〉2mm
但是解决薄板弯曲的理论有小挠度弯曲和大挠度弯曲,所谓小挠度弯曲就是挠度远小于其厚度(板的刚度还是很大),但是我们这1m的板中间受200kg的力,根据经验也能知道变形肯定在mm级,判断其用挠度弯曲理论。

读弹性力学你就可以了解到以上知识;求解问题就交给有限元软件了。
在以上模型的求解得到的第一主应力为1030Mpa 恐怕45号钢是不行的了

附件为ansys操作的基本步骤

网友A:
1030mpa的主应力是不可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0mpa的主应力是不可信的

您是说应力超屈服了不可能这么大吗? 是的这么大是不可信的,所以2mm的钢板在这种情况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把你的文档转成图片贴出来,大家好看

网友(点评):
要使用有限元准确计算接触应力,可不是随便算算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应力超屈服了不可能这么大吗? 是的这么大是不可信的,所以2mm的钢板在这种情况是不行的.

大侠牛啊,我知道接触应力问题,所以我这里忽略了,用了一个平均压力来代替了。

网友B:
弹性模量是不是不对呀 钢铁的话应该是2e11pa才对,还有加载的时候是结点加载吧?这样会造成应力集中。建议修改参数和加载方式重新计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模量是不是不对呀 钢铁的话应该是2e11pa才对,还有加载的时候是结点加载吧?这样会造成应力集中。建议修 ...

亲。加载的可是面的压力哦。节点加载才有可能应力的喔。

网友:
新手  来学习下

网友(2014-06-03):
学习一下,有限元分析一直是弱项,看来需要加强学习了

网友:
面板掏空中间,绕度会怎么样?掏空的面积越大,同样压力下越易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