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电工基础可以学PLC么?

楼主(2014-05-03):
现在很多设备都应用PLC了,问一下没有电工基础可以学PLC么?

网友:
有的学习视频开始都会讲一些电工基础的,比如什么启保停,正反转之类的。

网友:
有故障就没招了,,,,,,俺是可以硬件维修的。

网友:
太简单不过的问题,一块都学了不就得了么。

网友:
你要你想学就行。就一个电工基础,多看一下书,实在没底就去参加个电工培训。网上很多大学的视频都会讲一些基础的东西的。

网友:
有点难度,单单学软件肯定可以,但运用的时候就找不着北,除非你从电工基础一起学!

网友:
没有电工基础和 低压电器控制的基础 你学plc的时候  自然而然地就会感到吃力了。。

网友:
一块学,一般应用PLC需要的电工基础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