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应力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5-03):
这个是材料力学截取的内容,有疑问的是:为什么有切应力之后还能保持周线的长度不变呢?有应力应该要有对应的应变吧?

网友A:
长度不变,周长也没法变啊

网友(点评):
我其实就是想问为什么会长度不变

网友:
注意剪应力与剪应变的方向问题

网友:
可以把扭转变形后的部分看成一个对边有相对错动的平行四边形,这时并没有改变圆筒的周长,半径也没有改变。

网友:
圆是封闭、对称的,在切线方向应力作用下,每个点产生切应变相等,最终结果为截面发生了旋转。
只有法向应力的情况下,圆才会扩大。

网友:
你要明白扭转应力就是剪应力,这样你就清楚了!

网友:
你先去看看2.13剪切与挤压这部分内容,明白了什么是切应力,再来提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度不变,周长也没法变啊

有一章是切应力和拉应力共同作用效果,根据公式计算得出如果只有这种切应力是不会有轴向的力的

网友:
前面 的人说了那么多,我觉得都没有说道重点,此时是切应力,引起的应变是切音变,而切应变指的是角度的变化,所以此时只有扭转,没有拉伸,故周长没有变化。

网友:
切应力将金属原子拧的错位了,但是法向却没有变化。

剪板机剪短钢板就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

网友:
有应变,是切应变,是角度变化,而不是长度变化

网友:
直观的可以拿橡皮画上两条水平直线,然后扭转两头,感受下

网友:
切应力对应的是切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