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无法挂档

楼主(2014-05-03):
  大家好我有一台沈阳第一机床厂的50普通车床!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车床在车光杆时自动走刀手柄无法挂到位1

网友:
表示检查齿轮箱

网友:
检查开合螺母是否开到位

楼主:
是进给箱无法挂上!

楼主:
里面的齿轮和拔插不知道怎样安装!

网友:
先看开合螺母是否咬合到位,不行拆进给齿轮箱吧" C) r& B. _5 j! P- j
拆的时候把进给齿轮箱下面垫上东西再拆。最好搞个能升降的装置放在进给齿轮箱下面垫上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