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精密螺母力的大小

楼主(2014-05-03):
  我 想请问一下,在装配丝杆过程中,把丝杆的套进轴承内,,,比如轴承是,内径20,外径47.内径25外径52,的轴承,然后再索那个精密螺母,请问下这个精密螺母是要索多少磅的力?

网友A:
锁紧力是根据工况来调整的

网友:
你是防止轴承窜动?这种小规格的都是过盈配合,冷压进去的,静摩擦力还是很大的,所以你锁紧螺母只要拧紧运行不松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紧力是根据工况来调整的

不是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能说得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