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现需一电机带动物体转动,负载很小

楼主(2014-05-04):
现需一电机带动物体转动,负载很小。要求电机转120度停顿(要精确),再转120度,这样循环。问:选哪种电机比较好,控制方式是什么?

网友A:
用步进电机,控制方式 单轴控制器就行了,你先确定步进电机所需的扭矩大小,买的时候让卖家 给步进电机配合适的驱动器,

网友:
步进电机加驱动器要细分加PLC(带pto功能的)

网友B:
需要多高的转速?停顿多长时间?

网友:
精确?是需要多精确?可以用步进马达、伺服马达、DD马达、或者分割器或者数位分割器。功能都可以实现,就是看你成本和精度

网友(点评):
很全了!现在很多人问问题,别人都不知他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高的转速?停顿多长时间?

停顿的话,用个开关控制,电机转个120度,自动停顿,再按开关按钮,电机接着转120度,这样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电机,控制方式 单轴控制器就行了,你先确定步进电机所需的扭矩大小,买的时候让卖家 给步进电机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