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液压缸结构采用哪种密封效果好些?

楼主(2014-05-04):
(图片)

网友A:
这个为啥要自己做呢?
找液压缸生产公司直接采购就行啊!

网友B:
没啥特殊要求啊。常规结构查查手册就解决了。

网友:
采购就可以的

网友C:
20MP壁厚3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MP壁厚3MM?

恩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啥要自己做呢?
找液压缸生产公司直接采购就行啊!

也不是液压缸,但类似液压缸结构,原理是一样的,有没有好的密封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特殊要求啊。常规结构查查手册就解决了。

尺寸受限制,之前没做过密封方面的东西,特此向大神们请教

网友:
斯特封格莱圈

网友D:
我不晓得你油缸的长度是多少,单边壁厚是3mm。楼主是否考虑过怎么加工的问题。油缸内壁要求精度还是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晓得你油缸的长度是多少,单边壁厚是3mm。楼主是否考虑过怎么加工的问题。油缸内壁要求精度还是蛮高的… ...

油缸长度在6m左右,对,单边壁厚是3mm,考虑过加工问题, 采用珩磨加工

网友:
那最好活塞用DBM类的组合密封,在加一个导向带,缸盖可以用一个U型圈,加斯特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MP壁厚3MM?

金刚石做的

网友(点评):
经计算采用45#钢,3mm的壁厚 20MPa的压力,在安全系数4的情况下,壁厚至少大于2.75mm 故真的可以

网友:
有专用的油缸密封圈

网友:
0.8M/S速度不低呀。采用期特封和格莱圈还应增加U型圈

网友(2014-06-14):
截根4MM的密封条一点一粘就OK了

网友:
只用过10MPa的密封,就是O形圈加个保护圈,我的运动速度不大,不知道你的运动输的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