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做完热处理后还需要进行表面处理?

楼主(2014-05-04):
假如轴类调质后或其他零件淬火后,还能做电镀之类的??热处理的零件后期容易生锈,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热处理改变零件力学性能;表面处理改变其他性能 如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改变零件力学性能;表面处理改变其他性能 如耐蚀性

那这两者能一块用??就是我先把零件淬火了,然后镀铬,可以??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

网友(点评):
确定??淬火就是要增加表面硬度,结果还镀铬了,那干嘛不直接镀铬啊

网友:
考虑零件的具体应用环境,若零件配合面经常有磨损,镀铬肯定不行的

网友:
考虑零件配合面的情况,若经常磨损,镀铬何用;镀铬重在表面装饰,耐腐、防锈;可考虑发黑

网友:
完全可以,热处理及表面处理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可以,目的不一样,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网友:
可以的的,两个不想矛盾

网友:
单从工艺上是可以的,使用上看好像淬火又多余了。要不改材料看看。

网友:
可以的,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工艺不一样的,也就是达到的性能不一样。

网友:
两个不冲突的

网友:
一个 是硬度,一个是耐蚀性

网友:
必须可以啊 功能需求不一样

网友(2017-08-05):
可以镀硬铬,比较贵,形位公差高的,镀后需要再次加工的。但你的工艺意图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