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上有毛刺

楼主(2014-05-04):
求各位大侠帮忙解答,M8的外螺纹,材料A3,一直是用三轴滚丝机滚的,但是目前出现了问题。
螺纹有毛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是每个都有。
滚丝轮没有动过,材料也是一样的,外径尺寸也还是到的。
求帮忙,谢谢。

网友:
来自百度百科

滚丝机常见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1、滚不出丝或乱丝
l    滚压头旋转方向不正确;滚压头规格与钢筋不一致
l    定位套顺序不正确;滚压头顺序安装是否正确;
l    滚轮,定位套损坏;
2、不启动
l    空开,倒顺总停于闭合;电源缺相;
l    热保护器起保护作用、保险烧坏;
l    接线脱落,变压器已烧坏。
l    控制线路触点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
l    检查停止启动按钮、有无掉线松动;按钮的触点是否良好;
l    检查设备前面的限位触点是否良好,触点、线、保险是否损坏(变压器进、出的保险)
3、无反车(反转)
l    前行程开关已坏(大约7000次);延时继电器不动作;
l    压块压行程开关距离不够,压块压不到位或损坏卡阻;
l    接线脱落;触点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
l    检查前面的限位触点是否不到位,闭点是否断开,开点是否闭合和时间继电器开点是否闭合;
l    检验机器后面的限位,闭点是否断开,查线路的点,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损坏、断线等;
4、车顺丝:开机逆时针剥皮,滚丝,顺时针退丝
5、换滚丝轮内垫片的顺序:顺时针:厚中薄,外垫片薄中厚;
6、微调尺寸:松滚丝轮头后面六个内角螺丝(或三个外六角螺丝)后,用活动扳手微调尺寸
7、调丝的长短:调节双行程开关上的挡块距离
8、调拨皮的长短:调节安装退刀轴上的四方座
9、车反丝
(1)滚丝轮内的垫片顺序安装反了
(2)纽扣开关拨向上
(3)开机逆时针剥皮,按按纽开关上后退按纽顺时针滚丝,后逆时针退丝

磨损翻新

滚轧轮必须同步调整,即调整L与R两轮在工件表面的压痕重合。如同步调整不准确,将使工件产生乱齿、出屑及超差等情况,工件中心高与滚轧轮中心高一致(允许低0.01~0.08mm),常用的调整方法为:
滚轧轮使用磨损后,可将轮齿磨去,减少其齿数,重新按前述过程计算参数,重新开齿,制作出翻新的滚轧轮,在机床中心距允许范围内可多次翻新。
本文信息来源于减速机资讯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好;不过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补救的方法可以采用三角锉刀修毛刺。

网友(点评):
用钢丝刷好一点吧.或用钢丝轮打.

网友:
牙轮没有调好吧.把牙都搓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回复,我去调整滚丝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