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缸要控制二个动作,

楼主(2014-05-04):
各位有没有好的机械结构用一个气缸控制钳子的上下运行及钳子的开合动作呢,即气缸动作后,先钳子上行,上到某个点后,再把钳子的二边的把分开(剪钳合),下行则反之。且要求此机构要有力矩放大的功能,钳子要求可以剪断钢筋。

网友:
之前我也思考过这样的东西,但最后为了达到两个动作的目的。里面增加的机械结构比原来更加的复杂,综合感觉还不如重新增加一个动力装置使其上升或者使其能够剪短钢筋。或许有更好的方式我没有想的出来,坐等高人吧。

网友:
气缸剪钢筋......

网友:
等待高人

网友:
双活塞气缸或者2个气缸串联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之前有位大侠发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夹紧力理论上最大是多少?PHD的GRM2系列可以达到1000N,GRM4系列可以达到2224N,夹紧力保证后再配合一个气缸前后运动即可。

网友:
这个实用吗

网友:
上下用气缸,开闭靠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