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炮塔铣床 怎么换皮带

楼主(2014-05-04):
立式炮塔铣床  换皮带     看了看结构     是不是还要拆轴承啊   好复杂

网友A:
该拆的拆

网友(点评):
看来只有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拆的拆

拆轴承费劲 啊    都说拆开了需要打开了    换个皮带这么麻烦

网友:
你还拆轴承??把上面的盖子拆开就好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感觉不用拆!

网友:
上面的罩子可以拆掉,罩子上有稳定

网友:
机床 今日: 19|主题: 5125
版主: 飞虎119, 北京机床维修
各类机床的设计制造、维修或改造,产品评价,采购咨询。

网友:
把电机螺丝松了,向上抬下电机轮子,皮带进去了,

网友:
主轴方向上边折下,可以了

网友B:
这铣床是台湾机头,楼主看来入行不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铣床是台湾机头,楼主看来入行不久哦》?

没拆过这铣床    先了解下    然后拆的时候心里有底  只做车床 单一了

网友:
没见过,貌似拆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