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装配中如何利用不属于该装配体的零件进行定位

楼主(2014-05-04):
如支脚、罩壳、管路等作为小部件,而放置这些小部件中的零件时,需要用其它部件进行定位这个小部件中的零件。画这个小部件的工程图时,希望其它定位的部件用点画线显示,在零件明细表中不显示点画线所表示的零部件。用什么方法简单些。

网友:
这个建议看看教程

网友:
同求,一直用UG ,转型学SOLIDWORK ,暂时没有发现好在哪里?

扫街 -1 你的意思全世界工程师都是2B,就你聪明
宇宙立方 -1 没好处你就学,是你病还是你公司有病

网友(点评):
阁下还是反省下200个帖子0个积分的问题所在吧,难道个个让别人减分吗

网友:
非常简单
第一个,在左边的树里,找到你要改变线型的零件,右击它,选零件线型,这样你可以直接把实线变成双点划线。
第二个,在装配体文件中,点不需要在明细表出现的零件,在上下文快捷工具栏选属性,在属性对话框的右下角有一个勾选,不需要出现在明细表上。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是:勾选了“不需要出现在明细表上的选项”,该零件可能还是在,不知对后续是否有影响。

楼主:
扫街大侠给出了1.工程图中左边的树里,找到你要改变线型的零件,右击它,选零件线型,这样你可以直接把实线变成双点划线。
2.在装配体文件中,点不需要在明细表出现的零件,在属性对话框的右下角勾选:不需要出现在明细表上的选项。
大侠给出了一种简便的办法,谢谢大侠。
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是:勾选了“不需要出现在明细表上的选项”,该零件可能还是在,不知对后续是否有影响。

网友:
不需要出现在明细表上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