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进行强度校核

楼主(2014-05-04):
如图所示,已知a、b及G值,怎么算t值,板面底座是四面支撑,类似水桶,这个怎么进行受力分析?

网友:
这个还是有限元吧

网友(点评):
要先懂得怎么算再有限元才知道结构对不对吧

网友(点评):
兄说的很对 一同期待大侠讲解

网友:
直接软件分析

网友:
用solidworks分析,步骤是添加建模-simulation-选材料-添加约束-添加载荷-细化网格-运行,运行后对比一下波节值和单元值

网友(点评):
大哥,发个结构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发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