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长轴用什么刀好?

楼主(2014-05-04):
有一小轴长600 外圆40 外圆上有三个台介请问师傅们用什么刀加工好?
现用60度偏刀。

网友:
数控不适合车长轴

网友:
径长比不超过8数控还能车车,大了不行。

网友:
       该用什么刀就用什么刀。这个没什么特殊的说法。

网友A:
震刀吗  不震刀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刀吗  不震刀是硬道理

是的震刀转数起不来光洁度不好

网友:
曾经在数控上做25直径300多长,用60度三角型的刀,刀材质是ns530,槽型是圆弧槽大概2mm左右宽,走刀0。3左右余量1。5左右。是从主轴向尾座方向走刀。刀中心高一些,活顶针间隙要小。

网友:
用75°-80°偏刀,副后角选0°-3°试试看

网友:
最好自己手工磨的刀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什么材质?

网友:
手磨开槽钨钢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觉得刀尖的R一定是小一点的好。我用数控加工过75*1400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

45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