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的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2014-05-04):
这个机构的设计有问题吗?为什么我算的自由度一直是2.      如果我需要做设计应该怎么入手.希望大家能提宝贵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六个自由度:XYZ及三个方向的旋转,你算出来是哪两个自由度啊?

网友:
齿轮夹持块和杆是固结在一起的吗/

网友B:
连杆是个齿条吗?

网友C:
齿轮机构加个夹持块就相当于一个铰链啊 于是就可以简化为四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是个齿条吗?

对,连杆后面部分是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个自由度:XYZ及三个方向的旋转,你算出来是哪两个自由度啊?

我的意思是我的原动件是1,所以机构的自由度也需要是1才能保证机构有确定的运动。而现在F=3*3-2*3-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机构加个夹持块就相当于一个铰链啊 于是就可以简化为四杆机构

怎么讲,能稍微画个简图给我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D:
F=3*4-2*5-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4-2*5-1=1

请问5是怎么得来的,怎么会有五个低副呢。能给小弟一一列举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
四个转动副 一个移动副

楼主:
请问齿轮处为什么是两个转动副呢。应该只有一个就是齿轮的转动,另外一个是什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