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这件产品怎么了,怎么改善?

楼主(2014-05-05):
各位达人帮助看下,我们的这件产品怎么了?材质为QT700,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改善?谢谢! 对了,切下了一块检测化学成分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不出啥问题!

网友A:
多车掉些平面, 不就可以了

网友B:
表面腐蚀了,使用的油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腐蚀了,使用的油有问题吧。

新作出来的铸件,刚加工出来就这样。已经加工掉3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车掉些平面, 不就可以了

已经到公差尺寸了。加工掉了3MM左右了

网友:
材料浇筑的时候没加压,内部产生气孔。

网友:
铸件内部质量太差,你继续切下去表面还是这个质量。

网友C:
沒球化好,应该检测该批铸件的试棒机械性能、化学成份。QT700组织很细,这铸件材质肯定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球化好,应该检测该批铸件的试棒机械性能、化学成份。QT700组织很细,这铸件材质肯定不合格。

化学成分正常,性能正常,球化率均正常。

网友:
这个是铸件本身质量不行。内部气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学成分正常,性能正常,球化率均正常。

抗拉强度大于700MPa,基体组织很细,没有这些微孔。从照片看你的产品不能达标。

网友:
是否是皮下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