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仿真车轮

楼主(2014-05-05):
sw怎么仿真车轮的行走,既能旋转又能直线运动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楼主可以用齿轮齿条添加配合,我试过,效果是有的,不过生成avi之后动画有周期性的停顿。你可以试下,这种方法只能生成车轮的旋转和直线运动,曲线可能不行

网友:
加摩擦力,不过根本看不出来车轮是否旋转,所以干脆不加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齿轮齿条添加配合,我试过,效果是有的,不过生成avi之后动画有周期性的停顿。你可以试下,这种方 ...

做了好几次,没做出来,车轮只旋转,不前进,也添加了接触摩擦力。这个机构没有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