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续车削,使用修光刃刀片

楼主(2014-05-05):
在车床的断续加工中,使用修光刃的刀片和不带修光刃的刀片,哪一种的耐崩损性能更好一些,
单单从理论上和不考虑机床的刚性来说,我认为带修光刃的刀片的耐崩损性能要更好一些,
实际上是这样吗?

网友A:
不关修光刃事,如果硬要分辨的话,确实修光刃,好一点

网友B:
带修光刃耐用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关修光刃事,如果硬要分辨的话,确实修光刃,好一点

为什么不关修光刃的事,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修光刃耐用度高

那如果机床刚性差,在使用了修光刃刀片产生了振动之后,还是一样的结果吗?

网友:
修光刃的感觉耐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沉!!!

不是吧,什么意思啊?

网友D:
车削上的修光刃刀片的刃部不是像普通刀片一样是一段圆弧,而是几段圆弧和直线连接起来的不规则曲线。所以强度会比相等R角的普通刀片高一些。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在断续切削时用修光刃刀片替代普通刀片。因为修光刃刀片是用在精加工提效率或者提高表面质量的,而不是用来断续切削的。也就是说,不管断续与否,现有精加工刀片粗糙度不够或者要提高现有精加工效率时就会使用修光刃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削上的修光刃刀片的刃部不是像普通刀片一样是一段圆弧,而是几段圆弧和直线连接起来的不规则曲线。所以强 ...

嗯,我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D:
内径镗孔的时候,总是不定期的出现单边划刀痕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709
这个问题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径镗孔的时候,总是不定期的出现单边划刀痕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709
 ...

没有,和领导商谈之后,决定和工厂的人一起调查,看看最近设备是不是有过大修,或者切削液有过更换,或者毛坯的铸造两边有微量的偏差等等。
从刀痕的深度和宽度来看,领导认为粗加工造成的刀痕的可能性最大,精加工余量小,没有完全覆盖的结果。

网友:
一般意义上与带不带修光刃无关,耐用度与刀具的角度相关。

网友:
设备刚性不好,有修光刃,震动更厉害。
这类型的问题,不好回答。N个企业就会有N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