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深孔钻,求指点

楼主(2014-05-05):
内径5mm,长度197,材料316不锈钢,在没有数控深孔钻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能打出来不偏,在数控车上试过了,用宏程序每次进刀1mm,排屑,在进刀,钻出来偏1mm,做过类似产品的 求支招啊,

网友:
必须数控车吗?有数控铣吗

网友:
要求刀具的刚度、强度要好,而且振动要小吧

网友A:
楼主,您的不偏要求垂直度要求在多少丝之内,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
线切割

把刀用好 -1 你卖线切割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不偏要求垂直度要求在多少丝之内,可以说具体点吗?

0.4以内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0.4以内都可以,

楼主,方法很多。稍微列举下其中几个吧,其一,双面钻孔,垂直度好一点;其二,孔换成台阶孔;其三,钻3mm左右的底孔,双面镗孔或者双面扩孔,这个取决于你的要求了;其四,钻3mm底孔,线切割割出5mm的孔。

网友:
难度大,就是数控深孔钻都有难度。

网友B:
枪钻没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枪钻没试过吗?

拿去外加工了,数控深孔钻,30块一根,用的就是枪钻,我在车床上用的也是枪钻,也偏一毫米,

网友:
用枪钻试试,应该能够符合你的要求,不过这种钻孔要专门的机器才行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
没深孔专机的话,我觉的线切割算是最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