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传动n1、d1是小带轮参数还是主动轮参数

楼主(2014-05-05):
各位大侠,现在要设计一v带传动,增速,功率1KW,主动轮(大带轮)转速1450rpm,基准直径355mm,被动轮(小带轮)转速4000rpm,基准直径125mm。
我按n1是小带轮计算,得出SPA,3根V带。

领导说不能俺这么算,他认为n1指的是主动轮,而不是被动轮。

我认为n1就是小带轮转速,d1是小带轮直径。我认为之所以以小带轮作为设计目标,一个原因是因为小带轮包角小于大带轮(1:1传动不算),包角小容易打滑,因此只要满足小带轮包角要求,大带轮的包角可能满足要求。另一方面,V带传动装置不变,功率、传动比、中心距其他参数全都不变,这个V带装置既然可以减速传动,当然也可以增速传动(增速传动的功率稍稍小于减速传动,工况系数稍微大些)。

请教各位大侠,我和领导的观点哪个对?谢谢大家!!

网友A:
那些计算公式就是按减速来的,所以或许就不能用于增速?或许只能用皮带计算最基本的公式来推导出增速情况下的公式?那个最基本的公式见过好像挺长的,最好直接查如何算皮带的增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计算公式就是按减速来的,所以或许就不能用于增速?或许只能用皮带计算最基本的公式来推导出增速情况下 ...

谢谢虾米游海大侠指点!
皮带传动多用于减速,但也有增速的,只是增速应用范围小于减速。
以前不管增速、减速,我都是按n1是小带轮而不是主动轮计算的,今天领导指出n1是主动轮而不是小带轮。
我坚信自己的观点,却一时找不出资料、标准说服他,因此特向各位大侠求助。
不知大侠说的皮带计算最基本公式是怎样的,只知道机械设计手册手册的公式,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虾米游海大侠指点!
皮带传动多用于减速,但也有增速的,只是增速应用范围小于减速。
以前不管增速 ...

轻轻的问一下,书里在带传动都是将主动轮 定为 n1、d1,楼主的习惯显然和常规用法不同。

再说计算式吧,如果是减速时,n1 是小轮,应该没错吧;
本帖是增速,主动轮是大轮,被动轮是小轮,也没错吧;

所以算轮系时都是从主动轮定为 1 ,是大家通认的,
那么可不可以请楼主列个多轮系的计算式来看看,
就用二级增速来列吧,

网友(点评):
YAO侠真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轻的问一下,书里在带传动都是将主动轮 定为 n1、d1,楼主的习惯显然和常规用法不同。

再说计算式吧 ...

请问“算轮系时都是从主动轮定为 1”是什么意思,不懂,还请指教!

对于您提到的“书里在带传动都是将主动轮 定为 n1、d1”,我有不同看法。
减速传动,n1是主动轮(小带轮)转速,这个大家都认同;
区别就在于增速传动,打个比方
如果此时还把n1看做主动轮(大带轮),那么d1也就是大带轮的基准直径。假设根据手册选型,SPZ,确定主动轮(大带轮)基准直径63,增速2倍(单级传动),即被动轮(小带轮)基准直径31.5。而手册中明确规定SPZ最小基准直径大于63(图1),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因此我还是认为带传动中n1、d1指的是小带轮的转速、直径,而且手册中也是这么写的,手册并没有说n1是主动轮的转速。(图2)

说到底,也就是图3中的两个问题。

我个人答案:传动比2,n1指的被动轮D的转速。

以上观点只是晚辈个人浅见,并没有相应的资料、标准做支撑。
如有错误,还请前辈多多指点,最好是提供资料、标准。
谢谢前辈!

网友B:
将这截屏图原始全貌给看看吧!这是在说明减速的吧。

一般习惯是这样的, A:1 ;B:2 ;C:3 ;D:4  ,即A 轮为1号轮 ;B 轮为2号轮 ;C 轮为3号轮 ;D 轮为4号轮 ; n:表示转速 ;d:表示轮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这截屏图原始全貌给看看吧!这是在说明减速的吧。

前辈,是我表达不清,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是挺犟的,一根筋,脑子不会拐弯,。
我再梳理一遍:
①皮带减速传动,小带轮主动,n1、d1指的小带轮转速、直径,按照机械设计手册设计我没有疑惑;
②皮带增速传动,我该怎样设计?

晚辈愚钝,还请前辈海涵! 谢谢!

网友(点评):
1、n1、d1指的主动轮的转速、轮径。5# 说小带轮小于手册时是自相矛盾,手册没规定大带轮要给定死在最小基准直径吧!为何不能将大带轮给放大到小带轮能符合手册建议值之上?所以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咯。

网友(点评):
2、机械设计里有一篇专门讲解 带传动 ,网上都找的到许多学校的课程,去看看先。

楼主:
@LIAOYAO
按照您说的,无论减速还是增速传动,n1、d1都是主动轮的转速、轮径。
还是拿SPA举例:
设计减速传动,速度降低1.78倍,主动轮(小带轮)轮径200,被动轮(大带轮)355,这个没问题,是可以做到的吧。
反过来,增速转动,速度提高1.78倍,主动轮(大带轮)355,被动轮(小带轮)200,传递功率小于减速传动(传动效率减小),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吧。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n1是主动轮,设计手册上(SPA)d1的范围是90-250,主动轮355超出使用范围。这个就说不通了吧?

网友(2016-05-18):
您好,我最近也在纠结这个东西,请问大侠有结论没?

网友(2016-09-02):
领导的观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