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钻床钻出来的孔直径比钻头小

楼主(2014-05-05):
数控钻床,钻出来的孔直径比钻头小,直径29mm,大约小了0.4~0.5mm左右。
为什么会小呢?谢谢!

网友:
用更精密的量具检测一下钻头 与孔径,是不是在钢铁上打孔的呢,孔径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严重收缩情况的。除非孔内壁很毛糙,突出毛刺让量具误读了。

网友(点评):
同意,一般在钢上,钻孔如果刀具跳动很好,最多收缩个0.01~0.02mm,不会有这么大尺寸的回弹。估计是测量仪器或者粗糙度过大导致测量不准确。

网友:
楼上好像对!

网友:
什么材料呀 走刀量太大了?

网友:
是不是合金钻头,切塑性材料啊,但是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收缩。建议检查一下钻头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