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跑固定的距离,有跑多或跑少的情况

楼主(2014-05-05):
我司组装一台机器,XYZ 3轴运动,其中Y轴是 thk牌子,精度为05级,好像是0.05,长度为60cm,螺距是2cm,丝杠和底座是直接采购,其他部件全部是加工,然后回来自己组装。

现在开始测试后【就是Y轴上固定一个相机】,发现一个问题,Y轴从一端开始,每次跑固定距离【把卡车卡一个距离、然后相机十字线对准下面卡尺一端】,比如5cm,连续跑6个点,速度很慢。结果发现在Y轴中间段上,就会出现3个点有很大误差【有冲过去36个、27个脉冲、还有少了30个脉冲,2头还比较准。

Y轴转一圈是1万个脉冲,电机是松下400瓦A5的,这样一算,30个脉冲就是30除于500=0.06毫米的误差,苦恼的是,跑固定的距离,会有跑多,还有跑少的情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我这样的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你这5级有点水,C5 是+-0.018你这个应该是C7的精度,多多少少很正常检测下螺母与丝杆本体是否有间隙存在,也就是预压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
脉冲多了少了你怎么知道呢,都是伺服走的,有多少走多少。丝杠本身有误差的,样本上有参数。

网友:
螺纹精度有问题吧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回复。关于【脉冲多了少了你怎么知道呢,都是伺服走的,有多少走多少。丝杠本身有误差的,样本上有参数。】

我是先拿卡尺卡一段距离,比如5cm,然后锁死卡尺,在然后把卡尺一端放到相机十字线下面对准,然后给这根轴发5cm长的脉冲【就是25000个脉冲】,然后看相机十字线是否移动到卡尺另外一端的边缘,正好对准的话,说明轴跑的距离就是5cm,当然有一点误差,比如15个脉冲以内【就是轴跑到指定位置后,如果相机十字线没有和卡尺边缘重合,然后人工把相机十字线移动到和卡尺边缘重合,在来算移动后的坐标减去跑到位的坐标,这样得出来的】,都可以忍受。然后这样在这根轴的不同位置去这样跑,就出现了我说的问题。。

楼主:
【你这5级有点水,C5 是+-0.018你这个应该是C7的精度,多多少少很正常检测下螺母与丝杆本体是否有间隙存在,也就是预压情况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100m以下的精度吧,我这边又看了下资料,THK500mm——600mm的是C5级别 +-0.03。。

楼主:
【重复定位精度】
这个我们也试过,回原点后,任意走若干个点【相机对准下面标记】,然后记下坐标,在随便走,关机重启,然后在去走这些点,都是准的。。
我的想法是难道丝杠本身中间有问题?还是装配引起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丝杠与导轨不平行

网友:
观察一下电机,开启和停的时候,靠电机刹车会有一定的转动惯量。另外,联轴器有没问题

楼主:
汉武大帝的贴 俺看了,假设丝杠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就是装配过程中的精度控制了,装不好的话,误差就出来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就THK手册上讲的装配方法查一下丝杆两头等高,丝杆与导轨上母线,侧母线与导轨的平行度,当然得先测一下导轨的直线度,平行度,我用轧制丝杆,3米行程也没你这个现象。测量时可以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来测,比用相机直观。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记得告诉社友们是何问题和怎么解决的,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建议楼主先就THK手册上讲的装配方法查一下丝杆两头等高,丝杆与导轨上母线,侧母线与导轨的平行度,当然得先测一下导轨的直线度,平行度,我用轧制丝杆,3米行程也没你这个现象。测量时可以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来测,比用相机直观。】

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是遇到了机械装配最基本的问题了。这个一般的装配人员都可以检查么?还是要经验很丰富的人来查?

出了这个情况以后,我都考虑以后直接买模组来用,省去装配上的问题,不知可行不?

网友:
在装配丝杠是对丝杠与导轨是否做了动态平行度检验???
如果安装不好,丝杠就会在运动中出现轻微的弯曲或轴向调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在装配丝杠是对丝杠与导轨是否做了动态平行度检验???如果安装不好,丝杠就会在运动中出现轻微的弯曲或轴向调动......】

这个是不是要用专门的激光工具来测量?昨天丝杠厂家来人,建议我们对机器做动态的检测,说是用什么激光设备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