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拐角计算问题

楼主(2014-05-05):
计算出三个弧长(绿色带)所在间距,保证产品拐弯后,同时过拐角。说一下怎么算,思路,公式
我转不过弯来。老大说和转速无关。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三条绿带的圆弧处是以它们共同的圆心做的转动,v=wr,角速度相同,r不同,所以线速度v不同,比值为r1:r2:r3,所以各自的带轮半径不同,假如它们的转速相同,所以带轮的半径之比也是r1:r2:r3

网友(点评):
我也跟着学习了!很棒!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锥面辊筒过弯道也是这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条绿带的圆弧处是以它们共同的圆心做的转动,v=wr,角速度相同,r不同,所以线速度v不同,比值为r1:r2:r3,所以各自的带轮半径不同,假如它们的转速相同,所以带轮的半径之比也是r1:r2:r3

感谢,如果他们在同一条轴上,转速相同,弧长除以带轮的周长等于转速,同轴不同轮转速相等。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三条带的角速度一定要相同,三个圆弧要共圆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