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要封存10年以上,如何处理?

楼主(2014-05-05):
有个项目,就是要把一批客户暂时不用的设备封存起来,最好能达到10年以上,然后启封后设备不会有腐蚀老化,基本还是封存前的状态,能正常运行,设备基本有两种,一是卡车那种,一种是包含发电机空压机之类的舱体。

查阅了一些资料,也看了有关书籍,大体上有零部件的封存和设备整体封存两个方向,现在需要的是后者,具体有真空、充氮、气相封存等,都需要渗透率低的包装材料把封存对象与大气环境隔绝起来,并形成密封环境,真空封存需要抽真空,充氮是抽真空后再充氮,气相封存是用气相缓蚀剂挥发到设备的所有表面达到保护的目的。

关于防腐,关键是隔绝水分,或是形成一个干燥的小环境,或是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阻止腐蚀的发生
关于防止老化,首先要隔绝紫外线,其他不是很清楚

具体对不同的材料,钢铁要防止腐蚀,橡胶塑料要防止老化

除了整体上要用封套罩住设备,设备本身的各个子系统和零部件也需要做一些处理,比如燃油、冷却系统的内腔也充防锈液,电气系统的接头涂清漆等

看资料,只有气相封存明确可以达到10年以上的封存期限,真空充氮写的语焉不详,但是看气相的方法好像主要是透明的气相防锈膜包裹再热封,看起来不结实,没有封套那种看起来专业,另外能不能先抽真空,再用气相,两者结合起来,是不是效果更好,现在对这些也只是模糊的概念

像电气以及电子系统,不知到时候会不会老化的不能用了,蓄电池也不好处理

关于气相封存,材料老化,设备里零部件的处理,具体的措施步骤等,都还不是很明了,求各位给些建议和意见。。

补充内容 (2014-5-6 00:52):
又看了一下资料..橡胶塑料的老化主要是在光、氧、温作用下的氧化,那隔绝光、氧,控制温度的话是不是效果会好很多.. 材料的老化是个重要的问题,另外对于发电机,对湿度的要求应该的确也高,干燥剂是必须的

网友:
再好的办法,恐怕电气、橡胶密封件就不好用了或者不可靠了。
经济的办法是,卖了,用的时候再买!
库存是最大的浪费!

网友(点评):
有这样的橡胶密封件吗

网友(点评):
我看也是卖了好

网友:
橡胶件可达不到十年,早就老化了。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其他高分析材料。树脂之类

网友(点评):
又看了一下资料..橡胶塑料的老化主要是在光、氧、温作用下的氧化,那隔绝光、氧,控制温度的话是不是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军事战备吗?哈哈

网友:
第二次看到这种封存的事,尤其军备限制,日本好像有封存退役战舰这事

网友:
封存十年不是十年不动,根据设备的特性,需要定期的运行检查及维护。

网友(点评):
嗯,定期的检查是必要的,起码要看看封存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有早期失效的话要及时处理,现在应该是不想怎么动

网友(点评):
定期维护是必要的,而且蓄电池之类的肯定是要拆下来单独保养,每月定期充电,一定时期之后还要放电。其他活性较强的,要单独处理。橡胶之类的,启封之后考虑更换。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哈

网友:
想起了油纸包....不过美国人封存飞机是放在内华达沙漠

网友(点评):
很多东西得就地就近封存,所以也有很多不同的环境条件

网友:
有一些公司做短期封存的,用于海运,但是这么长时间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是,海运多用气相防锈膜,简单可靠,但要求的时间也不长,一般在两年以下

网友:
不知什么玩意,封存10年.不说东西还是不是好的,但是要是市场上技术进步了,产量上来了,价格下来了,封存还有意义吗1

网友(点评):
但是现在不用的话,扔在那也相当于浪费了..

网友:
定期的保养吧,十年后还能用!

网友:
卡车要封存的话没必要了,现在卡车零部件更新太快了。发电机要零湿度封存,要用的时候,把易老化的电源线外护皮更换了。至于液压零部件也没必要,用时快速更新。

网友(点评):
感谢建议,很受启发,看来发电机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既然要封存10年,那还不如10年之后再生产呢

网友:
可能是上外太空的东西飞行十年才到。

网友:
不会封10年就不打开看吧,肯定要定期检查的。既然这样还不如封3年,封3次

网友:
这10年的费用得要几何?

网友:
要冷冻么

网友:
蓄电池目前的技术, 放置3年不充电就报废了,
封存的时候拆除比较安全。

网友:
金属要多防腐,但橡胶和塑料制品对防锈油很敏感,不把两者拆分开,很难做好鱼和熊掌兼得

网友:
看了这么多,也没出来说是封什么,材质有哪些

网友:
我司购买过日本的设备。记得那设备运过来的时候,是装在一个大铁箱子里的。用槽钢、角钢以及H型钢制成的骨架,然后用薄铁板包裹。接缝的地方用的好像是什么胶之类的填充,还用一种胶带贴上。最后关门处都用螺杆锁紧,垫橡胶条密封。拆开以后可以看见设备上挂着许许多多的干燥剂。不过那周期是没有十年的,主要是运输的时候就很可靠,方便各种搬运设备的工作。小弟以为,无论是锈蚀还是老化之类的变质,大都是氧化引起的,隔绝空气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要定期检查才好

网友:
封存也很讲究啊,长见识

网友:
现在封存十年后还有使用价值吗?或者会低很多。

网友:
还不如定期开机检查、润滑和保养。十年以上封存,呵呵。倒是可以当古董了。

网友A:
像飞机的封存是比较麻烦的,精密电子设备拆除,管道内放净润滑油,充入硅油防老化。卡车之类不值得封存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飞机的封存是比较麻烦的,精密电子设备拆除,管道内放净润滑油,充入硅油防老化。卡车之类不值得封存10年

感谢回复,很有帮助,看来层主有这方面的经验,期待更多解答!现在想着也是要把控制器件拆除下来专门处理,管道和发动机的内腔要填充润滑防锈油,设备的整体上现在倾向于用真空封套,因为可以很好的控制湿度和氧气,减小腐蚀、氧化导致的老化,以及霉变,但是时间长了的话有漏气的风险,用茧式的方法处理过程有些麻烦

网友:
楼主透露下,什么设备啊

网友(点评):
楼主不透露,估计是高机密的东西吧。

网友(点评):
差不多,否则也不必封存十年,技术上早淘汰了,O(∩_∩)O~

网友:
是专用特殊设备,比起常用设备,总有部份零件经不起长时间存封作用。

网友:
哈哈,做个大铁盒子,密封要做的好,然后抽真空,在塞1堆干燥剂进去,最后定期检查抽真空换干燥剂。

网友:
有油的封存也不太好,久了会变

网友:
感觉买了10年后买新的比较划算

网友:
可能的话还是进入市场最经济。

网友(点评):
有些专机,进入市场等于卖废铁。

网友(点评):
十年的仓储成本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更何况电器的老化。

网友:
技术角度而言,实际上没这么可怕。
我有几台设备放了12年,还和原来一样好用,各方面基本没变化。
设备封存,有几个要点:
1、尽量放在温度变化小的地方:如地下室,因为温度变化回产生呼吸作用。
2、塑料袋(多大都有的买),包2-3层:呼吸作用可减少99%。
3、设备内的水全部放干净:杜绝内源性腐蚀源。
4、包装前,爆晒1天:入包装温度比环境温度高10-20度比较好。

网友(点评):
宝贵经验,谨听教诲

网友:
这个帖子长知识。觉得不管怎样防护,都会有些电器件,橡胶塑料件,会自然失效吧,所以对这些零件,做好备份,以便 启封时,迅速更换使用。

网友(2014-08-16):
拆了吧,到时再组装上去。。

网友:
长期停用的设备都要定时通电,运行。不管用什么招,封存十年的设备只能摆着当展品了。